SH79F166

楼主(2011-03-09):
谁有SH79F166定时器完整的程序啊,可以借我学习下吗?谢谢大家了、我编译的一个程序现在就是不进入定时器中断,想借个样程学习下

网友A:
这个程序是产生timer3中断的程序,你可以看一下啊

楼主:
谢谢!我去研究下

楼主:
你的定时器好的吗 !我用了下怎么定时器的波形是不均匀的啊  时有时无的

网友A:
不会啊,我加了翻IO的程序在里面,没有时有时无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该结贴了

网友B:
感谢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感谢bananarer提供的源代码。看了bananarer的源代码,发现他对INSCON这个寄存器赋值了,可能对于Bank1的寄存器进行操作,都应该用INSCON这个寄存器来指示。

网友A:
INSCON里面有设置BANK0,BANK1的寄存器,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