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这个错误?

楼主(2011-03-09):
为什么总是这个错误呀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GLC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明明USER文件夹里有GLCD.h这个文件,怎么找不到呢??
我是把别的文件夹里的GLCD整个文件都考了过来,然后在主程序中加了个#include "GLCD.h",然后就编译不过了,如果不加#include "GLCD.h"就能正常编译,晕死了,不知道哪有问题???

网友A:
1、路径没设;
2、既然不加 #include "GLCD.h" 就能正常编译,那加它干嘛,凑热闹?

网友B:
;P 除了楼上的方法,你还可以考虑加上全路径

网友C:
我想说你的这个文件添加到工程里面去了吗?一般都是建立了工程,但是但村的复制到存放工程里的文件夹,在工程里不添加是不正确的,是无**常编译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路经的问题,要把文件夹的名字也包含上,应该为#include "GLCD\GLC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