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7,输入输出压差不对,输出电压不对,请高手指教!

楼主:
以下是电路图

现在没接桥,先用输入60V的电压进行测试,用万用表测输入输出电压小于2.5,
ADJUST和输出之间压差大于1.25V,R4=67欧,R5=1K,稳压管用的7.5V,到底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是不是电阻的阻值设的不对?我真的让317搞崩溃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1-03-09):
LM317最高到37v!

LM117/LM317简介

LM117/LM317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三端可调正稳压器集成电路。我国和世界各大集成电路生产商均有同类产品可供选用,是使用极为广泛的一类串连集成稳压器。 LM117/LM317 的输出电压范围是 1.2V 至 37V,负载电流最大为 1.5A。它的使用非常简单,仅需两个外接电阻来设置输出电压。此外它的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也比标准的固定稳压器好。
LM117/LM317 内置有过载保护、安全区保护等多种保护电路。通常 LM117/LM317 不需要外接电容,除非输入滤波电容到 LM117/LM317 输入端的连线超过 6 英寸(约 15 厘米)。使用输出电容能改变瞬态响应。调整端使用滤波电容能得到比标准三端稳压器高的多的纹波抑制比。
LM117/LM317 能够有许多特殊的用法。比如把调整端悬浮到一个较高的电压上,可以用来调节高达数百伏的电压,只要输入输出压差不超过 LM117/LM317 的极限就行。当然还要避免输出端短路。还可以把调整端接到一个可编程电压上,实现可编程的电源输出。
LM317特性简介
可调整输出电压低到 1.2V。
保证 1.5A 输出电流。
典型线性调整率 0.01%。
典型负载调整率 0.1%。
80dB 纹波抑制比。
输出短路保护。
过流、过热保护。
调整管安全工作区保护。
标准三端晶体管封装。
电压范围 LM117/LM317 1.25V 至 37V 连续可调
LM317的典型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317手册我看了好几遍了,可是我就是搞不懂我的电路为什么出现这种问题啊~另外图片好像不显示啊!

网友A:
60v输入电压太高了,要<40v
你换个新的,输入降低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是要做到150V稳压的,下面加的稳压管可以保证输入输出之间的压差小于LM317要求的范围的,现在的问题是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压差不对,我想是不是电阻的大小对此有影响~

网友A:
LM317的ADJ端对地电阻是用来调整抬高电压的,可参考下面资料.

LM317高压稳压电源电原理图

输出高电压,增大R34-R36阻值就可以,只要输入输出压差不超出额定值范围就没问题。

LM317T制作集成高压稳压电源

LM317T制作集成高压稳压电源
    笔者制作了一台输出电压90V-120V,输出电流可达1A的高压稳压电源。由于使用了三端可调集成稳压器LM317T,其结构简单,可靠性较高,制作方便。可直接用于维修彩电。
    电路原理如图所示。B为电源变压器,将220V的交流电变为110V,D1-D4组成桥式整流电路;BG、LM317T、R1、R2、C1、C2、C3、DZ,D5、W等组成稳压电路,桥式整流得到的100Hz脉动直流电,在电阻R1的作用下,使BG导通,给电容器C1充电,在C1的两端形成比较平滑的直流电压,作为LM317T的输入电压,再经LM317T稳压后得到输出电压Uo,电阻R2、R3、R4和电位器w组成输出电压调节电路。调节W,可改变输出电压。稳压管Dz一方面与电阻R1配合,使LM317T输入、输出端电压始终为Uz-Ube,而与输入、输出电压无关,并防止LM317T因输入、输出压差超过最大耐压或功耗过大而损坏,另一方面Dz还可防止输人端短路时电容C3的放电进入LM317T,损坏LM317T,二极管D5用来防止LM317T输入、调整端短路后损坏LM317T。电容器C6可进一步抑制纹波。电容器C3可防止输出端干扰,改善电源的脉冲特性,保证电路工作稳定。该电路的输出电压约为:Uo=1.25[1+(R3+R4+w)/R2]伏。制作时,根据电路图制作电路板,安装时,功率管3DD15C和三端LM317T各自均加散热片以散热,其中C1、R2应尽量靠近LM317T以利提高稳压性能。全都电路元件安装检查无误后,接通电源、调节W,输出电压Uo应在90-120V范围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