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强大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请问QUARTUS一个工程下的两个模块,如果模块一的输出是模块二的输入,那么这两个模块是属于什么关系?在编程和仿真时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A:
从信号流来讲,是串行的电路,从属关系的话得看每个模块的出和入....一般从更高层次分别例化这二个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还要编写一个顶层模块呢?我看书里面都有顶层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人说是要写一个top文件的,请问谁会top文件的具体流程,就是有哪些关键词。并且怎么协调两个模块呢?事实上我编了五个模块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找本基本的入门书,里面应该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C:
module top
(
)
a u_a
(
xxxxxx
)
b u_b
(
xxxxxx
)
endmodule

网友D:
应该是串行

网友E:
你所谓的输入和输出是你理解当中的输入和输出,而且是得到正确的输入和输出,其实你应该理解“硬件并行”的概念。我的理解是:为了得到正确的输入和输出,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不正确的输入和输出存在,我们只是在“合适的时候”或者说“适当的时机”得到了你认为的这个正确的输入和输出罢了。不知道我表达的清楚了没有?!

网友F:
写个顶层文件  将所有模块都想函数一样调用了   在顶层中 要是两个相连就用wire 的一些信号谅解他们的端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