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是否s3c2410的SD卡控制器接口只能连接在SD卡工作在SD总线模式的前提下,如果SD卡要工作在SPI总线模式则必须让SD卡连s3c2410的SPI接口?

网友A:
加个驱动芯片Like 244 245 373等作为数据缓冲、锁存,一般芯片不直接与外围相连接。输入缓冲、输出锁存,实现CPU的分时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