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一些DC-DC芯片中 经常提到一个开关电流,请问什么是开关电流,它与实际要得到的最大电流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MC34063中有提到 一个开关电流是1.5A

网友A:
有开关电流一说吗?

网友B:
这是指该芯片内部开关管允许的峰值电流。输出电流可能比此值大,也可能比此值小。

网友C:
驱动的图腾柱?

网友D:
MOSFET的最大电流吧

网友E:
翻译时漏掉了一个“管”字

楼主:
现在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