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调试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1-03-09):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以前能用的程序现在不行了,那么应该是硬件原因,可能:
1)是不是你CPU的主频变了,串口配置那没有改,导致波特率不一样。
2)再仔细检查一下硬件,有示波器最好看一下波形有没有到CPU口。

楼主:
恩 我又调了一下发现发送中断能进 就是接受中断进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的是MAX232做电平转换,是全双工的。

网友A:
发送中断能进。。对你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还是示波器看看信号是否到CPU口,波特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