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层陶瓷电容漏电流在什么级别

楼主(2011-03-09):
请问多层陶瓷电容漏电流在什么级别,我查阅了多份MLCC电容规格书,都没有提及漏电流;请知道的人士说下

网友A:
这个跟电容的材料、耐压和容量都有关,还跟加在电容两端的电压相关,不是常量,没法给出该参数的,实际设计中也不需要,通常容量越低、耐压越高、加在电容两端的电压越低漏电流就越小。

网友B:
有个耗散因数,那个其实就是漏电流。

网友C:
同意2楼,一半情况下主要跟材料有关。不同材质的电容有个漏电常数,关系着漏电大小,具体的漏电多少要看应用的电路环境,或者可以自己搭电路测试,漏电流大小主要在微小信号处理时用到。瓷片电容一般选用耐压高一点的,其相对漏电流就小。比如瓷片50V耐压的漏电一般就可以满足。

网友D:
陶瓷电容一般不用用在需要关注其漏电流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