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输入10mVPP放大200倍,输出波形波谷震荡!!!

楼主(2011-03-09):
因为之前发过这样的帖子,我把地线处理好了之后,在带负载情况下,在输入波形10mVPP放大20倍,输出波形很好的,当放大200倍时,输出波形的波谷有一堆东西,好像震荡,请帮忙指教,谢谢。

网友A:
增益定得太高了。

楼主:
什么意思?我就是想要放大200倍,看输出波形,看看这芯片性能怎么样,但输出这样的波形也太差了吧,请指教

网友B:
该芯片的增益不宜搞的太高,手册上极限确实可以做到200倍,但这时对电源和布板的要求很高,需要高增益时,最好在前级加预放大器,良好的放大器设计要避免单级增益过高。

网友C:
一般来说,这样可能是输出幅度太大了,波形出现了失真,波形一失真就会有大量的谐波,而电路又处于临界状态,所以会发生阻尼振荡.

网友C:
从振荡的幅度变化规律来看,的确是发生阻尼振荡

网友D:
不知道空载情况下波形是怎样的?

网友E:
主意GBP概念,

网友F:
消振电容0.05uF, 小了,搞大十倍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