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单片机做设计 请教个关于STC系列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设计是用STC单片机做火灾报警的
当烟雾传感器检测到浓度大于设定的值 使输出口的三极管连接的蜂鸣器报警
电路都已经焊好 想请教大家这个程序 帮我写下 我学习学习
恳请会的大侠赐教 邮箱或者写到下边都可以 谢过sun.q.rain@163.com

楼主:
忘记说了 单片机是和51那个基本一样的 40脚的

网友A:
还用单片机,用普通电路就能完成任务。

网友B:
现在的学生真幸福!这么简单的毕业设计!

网友C:
:)lz,你连原理图都没发上来,高手怎么替你编程序啊?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网上抄抄了,现在课题真简单

网友F:
额 说下我们学校有的做的毕业设计吧,数字钟,就是8位数码管做的数字钟....
ps:大专...       :L

网友G:
就是,啥都没有,写啥呀

楼主:
之前没写抱歉了 这个问题都已经自己学习解决了 谢谢了

网友H:
一个低功耗比较器或放大器(电流几个uA的)就可以做了,电池供电,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