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4*SPI 配置电路

楼主(2011-03-09):
以前一直都用spartan3做设计,现在FPGA容量不够了,打算升级改进算法,选了Spartan6 S6LX45FGG484,之前玩3代的时候配置电路都是用xilinx自家的配置芯片,现在去问6M的flash就要60多,45的配置文件得12M还不贵死,没法选择了4*的SPI控制,照着SP601/605电路来的,不知道有没问题,实在是怕怕,搞错了可是1000多就没了,第一次做实在是不敢出错啊!
我的IO供电和辅助供电都是3.3V,M0为高,M1为低,电路在下面,还望给位大虾给点意见!!!

网友A:
你图没贴全吧,FPGA相关bank也贴出来看看吧.
另外你不放心的话,可以从芯片相应飞几根线出来..在另外块板子上搭一个试试看.不过建议你用电压是2.5V,保险.
成功了再移植进去

楼主:
版主的配置线飞线是个好方法,我的IO供电都是3.3V,所以配置电路的供电要与相应的Bank IO供电一致都是用的3.3V,不知道这么用有什么危险?望版主提醒!

网友A:
bank 是3.3V没错.
你电路图上,JTAG等其它地方建议你再分个2.5V的给他们用.因为是试验嘛,保险.
2.5V的'0','1'标准,3.3V中也是认的出的

楼主:
电路的其他地方没有2.5V了,我考虑一下看看需要为它单独弄一个1117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前两天比较忙,没有上来看。你的那个INIT_B、DONE和PROG_B,有些不合理的地方啊,你原来的S3的板子可以工作??应该是时不时就会加载失败吧。

按照这个图来接
另外,M[1:0]的下拉用470欧的电阻,其他的参考SP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