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芯片如何选型

楼主(2011-03-09):
大家在设计滤波器,陷波器,放大电路时,都是如何选取放大器的芯片的,貌似各个厂家都生产有各种型号的集成运放,选取时一般会考虑哪些因素,通用的集成运放,专用集成运放都是如何选取的,我现在要调一个50hz陷波器电路,一个低频的带通滤波器(0.2hz--45hz)电路设计好了,但不知如何确定选用那类集成运放,大家帮参谋参谋,或介绍下经验。。。另我要处理的信号在1--5mv左右,频率在10--20hz左右

网友A:
主要考虑失调电压,包括失调的温度系数,输入电流,单位增益带宽,输出摆动速率,噪音,……等等。
对直流小信号,输入失调电压以及其温度系数需要首先考虑。
对需要工作于比较高频率的放大器,单位增益带宽首先考虑,若是输出幅度较大,还需要考虑输出摆动速率。
对你的带通滤波器,大概任何普通运放都可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几份运放的规格,通用运放、低噪声的运放和高精度的运放,个人觉得选择低输入失调电压的好些: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有个新的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元件的pdf上,都会给出放大器的工作的电压范围,而pdf上,大都是给出的是在+/-15v的条件下的参数,那我自己做电路时,是否也要必须采用+/-15v供电?如果我采用+/-5v电压供电,对电路或元件功能上有什么影响,希望知道的给解释下

网友A:
供电电压不同于+/-15V而未超出允许范围时,首先是输出电压范围会变化。对轨到轨运放,通常是与供电电压成比例变化,对非轨到轨运放,输出电压范围的减小比供电电压减小更快。
对输入失调等直流特性及频率特性等等,供电电压影响不大,但输出摆动速率受影响较大。

网友C:
对轨到轨运放,通常是与供电电压成比例变化,对非轨到轨运放,输出电压范围的减小比供电电压减小更快。

此处不敢苟同,此表格说明轨对轨运放在不同的供电下,固定输出电流,输出范围基本都是在电源轨减去一个固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