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原话抄来的,不知如何理解

楼主(2011-03-09):
第二个影响栅极驱动电路电压的因素是栅极-集电极电容CGC的米勒效应。在t2时刻,集电极电流达到最大值,进而栅极-集电极间电容CGC开始放电,在驱动电路中增加了CGC的容性电流,使得驱动电路内阻抗上的压降增加,也削弱了栅极驱动电压。图如下所示。该如何理解此话,3Q
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805111242/Image/60X_}}4[D9]4@M[~(DERCGL.jpg

网友A:
图看不到。
估计楼主是不理解米勒效应,或称米勒电容。
这样想:如果在共源极的MOS管放大电路门极(栅极)对地接个电容,那么从门极看过去,就是这个电容的电容量到地,意思就是说,若施加一个交流电压,那么通过电容的电流就是该电压除以该电容的容抗。
如果该电容不是接地,而是接到一个与输入交流信号同相等幅的交流电压上,电流是多少?显然是零。因电容两端电位时刻相同。
如果该电容不接地,而是接到一个与输入交流信号反相的交流电压上,电流是多少?显然此时电容两端交流电压比电容接地时要大,所以电流也大。这个反相的电压越大,电流也越大,好像一个大若干倍的电容接地一样。
再注意到共源极放大器是漏极输出,而漏极输出信号与门极输入信号反相,就可以理解米勒电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使用这种讲解方式通俗易懂啊,我懂了,谢谢MAYCHANG,看了好多你回的贴,很厉害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