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共用零线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变压器整流后的地线与初级的零线连在一起,如果零线有电压,那么电压不是跟着变化了么?请教各位,实际中有这样做的吗?为什么这样做呢?谢谢!

A是三相电其中一相

网友A:
实际没有这么做的,因这样接很危险。如果交流输入的两条线接错,那么人体接触7805供电的电路就有可能触电,危及人身安全。
不过,楼主担心的“如果零线有电压,那么电压不是跟着变化了么?”并不存在。

网友B:
切不可这么做,严重违反安规,后果可能很严重!如果需要,系统地应该接大地。

网友C:
如果没有特殊用途,就像楼上老师说的,共地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有特殊的用途除外,我们一部分产品就得采用共地的方式,但为了安全使用;测试、调试,维修,生产都是在电源前端隔离的方式下进行。

网友D:
初级接反,或初级零线断掉都会引起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