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遥控器的原理

楼主(2011-03-09):
如电视机遥控器,那么多键,接收端怎么判别是关电视或者开电视等?
我是这样理解的:

遥控器里面有编码芯,发送出去的信号被接收,然后解码芯片输出相应的电平还是?

希望得到大家的解释原理

网友A:
靠的是数字编码,不同码字的意义不同,用MCU解析并执行相应的操作,并非简单的输出电平,有的操作需要一系列特殊的时序,比如合成电调协的电压来搜索、**不同的频道等,你去了解电视机原理和电路结构就明白了。

楼主:
好复杂哦,这个星期要面试,这个公司是做遥控器的,什么叫学习型遥控器啊?
回复 网友A:
还要请教您,面试的时候我怎么才可以让这个公司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啊?我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现在在补课。现在连载波都不清楚,顺便帮忙解释下载波。有图最好了。 谢谢电子大侠。

网友A:
学习型遥控器可以记录别的遥控器的编码并模拟发出,这样可以代替该遥控器,成为一种通用遥控器,常规遥控器的编码是各生产厂商自行编制的,彼此不兼容。载波是指被调制的带有基带信息用于实际传输的信号,红外遥控的载波通常是38KHz,基带信号是真正需要传输的信号,频率通常远低于载波,采用载波调制的办法可以将需要传输的信号搬到特定的频段,可以有利于收发并提高抗干扰性等。

网友B:
如果你是去面试做文职方面的,你知道Chunyang告诉你的这些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去做技术的话,希望你面试的不是工程师以上的职位。

网友C:
这个问题还要你去了解下红外码协议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红外接收的问题,另一个是红外发送的问题。
红外接收,比如你说的学习型遥控器A本来是不能控制电视机(原来配遥控器B),在红外学习了后即接收到遥控器B发出的红外码值,并储存遥控器A的内存中,以便以后遥控器A发出的码值也跟遥控器B一样,就可以用来控制该电视机(原来配遥控器B)。
红外发送就是你说的如何去控制电视开关,电视机接收到不同的红外码后,会去执行不同的命令。
说得有点乱,但总而言之,去了解红外协议就很容易明白了

网友C:
NEC编码标准:编码芯片有PT2221/PT2222、HT6221/HT6222等
此标准下的发射端所发射的一帧码含有一个引导码、8位用户码、8位用户反码,8位键数据码、8位键数据反码。引导码由一个9ms的高电平和4.5ms的低电平组成(DO:应该理解成载波即为发射,不载波即为不发射,不限高低电平,可以全程高电平)。当按下持续时间超过108ms时,则发送简码(简码由9ms高电平和2.25ms的低电平组成)来告之接收端是某一个键一直按着,象电视的音量和频道切换键都有此功能,简码与简码之间相隔是108ms。“1”和“0”的区分采用脉冲位置调制方式(PPM)

网友D:
具体功能需通信双方协议确定,控制器采用键盘点阵,H*V阵列,一般是6*6阵列

网友E:
遥控器发射原理跟用一个I/O进行单工通信原理差不多的,然后红外的传输有传输协议可以参考(发射脉冲的高/低电平时间值)。当你为遥控器的38KHZ载波这个名词所烦扰的时候,其实也蛮简单的,端口高电平驱动红外发射管的时间不宜太长(1.对发射管的寿命不好,2.传输距离受影响),然后就形成用载波控制脉冲高电平。比如如果客户采用NEC6122格式进行传输数据;那么载波就是38KHZ换算成时间就是26.3US(当然还有其他载波频率了比如飞利浦的RC5就是36KHZ,SONY D7C8就是40KHZ ),想发射引导码9MS,那么在发射的时候是将9MS时间除以26.3US,(就是将高电平用多次载波来发射)。

发射什么数据控制电视的开关机是发射跟接收双方定的协议(等于客户定义的)。
在接收端收到的数据是红外接收头输出的高/低电平的(接收头接收的数据与发射端是反向的)

学习型遥控器所谓学习就是解码然后存储,在下次发射数据时从存储器中调用出这个数据发射。

网友F:
希望你好运!
遥控器还是有很大市场。

网友G:
遥控器的 市场很大  啊

网友H:
靠的是数字编码,不同码字的意义不同,用MCU解析并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I:
仅仅是串行发送一系列不同的编码,各有其代表的意义和作用!

网友J(2011-08-02):
遥控器的按键也跟键盘一样,矩阵式的!单片机再分行列描扫的啊

网友K:
附录
名词和技术述语解释

载波:

红外遥控是以调制的方式发射数据,就是把数据和一定频率的载波进行“与”操作,如图1,这样既可以提高发射效率又可以降低电源功耗。调制载波频率一般在30khz60khz之间,大多数使用的是38kHz,占空比1/3的方波,如图2所示,这是由发射端所使用的 455kHz晶振决定的。在发射端要对晶振进行整数分频,分频系数一般取12,所以455kHz÷1237.9 kHz38kHz
间隔时间

脉冲时间

图1
接收头由信号放大、带通滤波器、检波输出几个部分组成,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为38K
占空比:

指驱动发射管的载波的占空比,如上图2,常用的有1/32/31/2,不同的占空比影响发射距离和发射功耗,本机可以选择10%-90%
脉冲时间:

见上图1,是指接收头收到载波信号从而输出低电平的时间。
间隔时间:

见上图1,是指接收头没有收到载波信号从而输出高电平的时间。
静态电流:

指接收头没有收到任何信号输出高电平时,此时接收头所消耗的电流为静态电流。
工作电流:

指接收头没有收到信号输出低电平时,此时接收头所消耗的电流为工作电流。

发射电流(If)

指驱动发射管的峰值电流。
外接电阻(Rx)
如下图,外接电阻是指接于接收头信号脚上的电阻,用于测试接收头的驱动能力,有1 KΩ4.7 KΩ10 KΩ或“无无接电阻”可选。
上拉电阻:

是指位于接收头输出级的上拉电阻,如图:

网友L:
又见红外线。。。。

网友M(2011-09-01):
春阳大侠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