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1-03-09):
我们的电源要装铝壳,可是在装铝壳之前和把电源塞进去之后电流变化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没有短路,就是电源一边往铝壳里塞电流一边变化,很生动的

网友A:
电磁兼容性没做好,通过外壳耦合干扰了恒流环路。

网友B:
牛啊  居然能造出这种电源来  估计蚂蚁也不及  哈哈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赶紧去申请专利啊!

网友C:
分布电容,还是磁路反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生动这词用得好,栩栩如生!

网友E:
电源的分布参数发生变化,带来的系统不稳定。建议改进,这个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F:
电源是开关电源的吗?应该是系统问题导致EMI辐射信号比较强,屏蔽层离它近后,其EMI辐射信号被反射到DC-DC的反馈端,导致反馈端受到干扰后,电流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