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做过5V驱动的加湿器

楼主(2011-03-09):
请教谁做过5V驱动的加湿器?用USB接口供电,之前听论坛某位大虾所说用阻抗变换再低的电压也能做,由于模拟设计近乎白痴,所以还望指教,其实我觉得就是如何驱动压电陶瓷片的概念,我的设计是用单片机做了一个1.65M的驱动频率(或其他反正雾化片是什么频率就给什么频率他),现在最主要是驱动电路不会做,之前用的是电容三点式,但现在这么低的电压估计不行。望各位大虾指教一二

网友A:
驱动换能器需要用变压器升压,振荡器用三点式可以。

楼主:
驱动换能器需要用变压器升压,振荡器用三点式可以。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实现用变压器升压?

网友B(2015-04-05):
没有办法使单片机驱动雾化片吗?本人也是一枚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不能用固定频率,必须产生扫描式的频率,其范围就是换能片误差范围内的谐振频率。 ...

能不能给我一个电路图呢,扫描式是指给在误差范围内往复循环的频率吗,该怎么给比较合适呢?

网友B:
楼主会了吗,能教教我吗,给我看看你的电路图行吗?

网友D(2015-08-09):
楼主会了不?能传一份电路给我吗?lsz19847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