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如何做数控可变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本人正在做一个控制器,连接的是0~18V的标准控制器A(此控制器根据0~18v电压,输出对应的PWM信号,为一个标准产品,没法做修改)。
标准控制器A内部是一个24v电压,通过25K和75k的电阻分压,当没有连接本人在做的控制器的时候,默认是75K/(25K+75K)*24V=18V的电压,标准控制器A输出100%的高电平。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控制器来控制这个0~18V的电压,但是是被动的,因为标准控制器A内部已经有电阻分压,我的控制器相当于一个电阻,并联在标准控制器A的75k的电阻上。

楼主:
如果要修改A点的电压值,就必须在我的设备中,修改R3的电阻值,那要如何修改这个点的电阻值呢??因为标准控制器A已经有内部的一个24V的电压,导致A点有电压,也有电流流过R3,所以本人的控制器只要修改R3的阻值,然后来调整R3和R2的并联阻值,从而改变A点的分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可以用控制晶体管导通率的办法实现,你的系统控制该晶体管的基极电流,如果是MCU系统的话,用PWM加积分环节即可。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后面的标准控制器A有很多个并联在一起,这样的话,情况又不同了,因为每个标准控制器A中的R1和R2都会和另外组的标准控制器A相并联,那么本来对于连接一台标准控制器A而算出来的R3的阻值,在多台并联的时候,将不在正确了,而要做修改了。
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B:
你的需求可以这样理解,你要控制的是电压,而不是电阻。
为什么一定要用电阻分压呢?
你就做一个输出0~20V的内阻很小的可调电压源。直接并到那个点上即可,电压由你的DA来控制。
不用考虑电阻分压的问题。

CPU+DA(或内置)+运放+三极管即可。

楼主:
我用VB做了一个表格,显示了连接1台标准控制器A的10%~99%PWM调光所对应的R3阻值和连接50台对应的R3阻值。相差范围极大。
连接1台:10%PWM调光输出时,对应的R3阻值为1.2K欧姆;99%PWM调光输出时,对应的R3阻值为1M欧姆。
连接50台:10%PWM调光输出时,对应的R3阻值为23欧姆;99%PWM调光输出时,对应的R3阻值为20.6k欧姆。
如此大的范围,如何去控制R3这个阻值啊。

网友C:
6楼帖子似乎没有看5楼回复。

网友D:
戴维南 可以让电压+电阻 与 电流+电阻 互相等效。

网友E:
LZ一时糊涂,被那个电阻分压迷住了,哈哈哈

楼主:
直接电压输出已经做过了,会有很大的问题。
当后面并联10个标准控制器A的时候,本人的那个控制器输出的电压就会偏离掉,会和希望的电压值相差很大的范围。
也参考了一些**,感觉要用被动的方式来做。
其实用模拟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用一个可调电阻就可以实现后面的PWM调光,但是现在要通过程序的方式来控制就感觉出问题了。

楼主:
to 5楼:
能有一个相对详细一点的电路吗?因为我也有做过类似这个方法,直接输出电压,但是连接后面设备多了,就出问题了。

网友B:
那是因为你的电源带载能力差的原因。 (10个并联需要推10mA电流)
再有一个原因,你的电源需要能从负载拉电流。(普通电源不行)

所以向你推荐如下电路,我只是大略想了想,只是一个框架吧。
运放电源那,可能要用到负电源。要不然到不了0V

楼主:
to 13楼: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觉得您说的非常有道理,我明天就深化一下电路,看看是否能做到。
在这边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