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怎么画MAX3221CAE这个IC

楼主(2011-03-09):
在校大四学生,现在在外面实习。今天要改个图,原理图和pcb都要改,板子上有个SP3232EEA要用MAX3221CAE替换掉,可是我全无头绪,请高手给个思路和步骤,万分感谢

楼主:
我知道我估计问题提得都不大恰当准确,恳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就是把图改一下,不需要仿真吧?
不需要仿真的话,直接在原先的库里增加一下要更换芯片的SHEET和PCB
把原先的删掉,换上这个就行了

楼主:
谢了楼上,我照着做一下先

网友B:
两款芯片的脚位定义不一样,datasheet上有典型电路,照着改一下原理图,PCB封装都是SSOP16,PCB封装不需要改了。把芯片周边布的线删掉,引脚net改成MAX3221的,重新布下线就好了

楼主:
恩,差不多弄成了,谢谢了,还得好好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