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防水问题

楼主(2011-03-09):
听说赛普拉斯的触摸防水不错,不知该怎么做?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A:
CapSense防水设计应用笔记AN2398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11818

网友B:
防水是指啥,听说最新的防水是冲水无反应。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般指由水滴活水流过时按键不受影响

楼主:
多谢了,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C:
防水是指啥

网友D:
触摸屏是怕水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因为水是导电的,水的存在也会影响电容的变化,会使按键以为有触摸存在,所以要做防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