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无传感器调速

楼主(2011-03-09):
一个有刷的永磁直流电机,能不能实现无传感器调速,而只通过检测电流就能测算出速度?
直流电机 转速、电压和电流的关系为

其中 n为转速,U为电压,Id为电流,其他参数与电机本身相关。
由此可看出要想求得转速,只有同时测出电压和电流才行。
可最近看了篇**,提到 n=60f/ck,其中f为电流脉动频率,k为换向片数,c与k有关。
请各位高手帮忙释疑。

网友A:
可以,只要精确测出电流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只要精确测出电流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是要测出电流的脉动频率,
还是测出电流的大小,与电压配合计算转速?

网友B:
电流好测,电压怎么测?

楼主:
测量电压可以通过互感器或者电阻分压+线性光耦。
只是电压的波形应该是脉冲形状吧。

网友C:
不太可能, 那些只是纯理论的推算.
对于一个真正的电机系统. 电压和电流是可以比较准确的测量的.
但是 R 却因为制造以及温度等原因, 没有办法得到准确的数据来. 另外每一相(片)的温度也不尽相同,电阻也难以确定. 而 Φ 也没有办法准确知道. 所以不方法不太现实. 不过粗略地对比速度大小关系, 还是可以以此公式作为依据的.

网友D(2011-07-14):
我最近也在做有刷直流电机测速,我是通过测量换相时产生的脉冲信号来测速的

网友E:
可以通过反电动势来测出转速,没听过可以通过电流来测试转速的 关键是DC电机的电流很难测试的 因为其变化很大

网友F:
测反电动势也是忽略了线圈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