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PLUS

楼主(2011-03-09):
基于PSoC的CapSensePLUS技术区别于其他传统技术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网友A:
CapSense PLUS是指除了CapSense以外还能实现其他功能,比如比如LCD控制,马达控制,温度控制等的功能,它和传统技术最大的区别就是同一颗PSoC可以实现多种触摸功能,比如按键,滑条,还能同时实现其他控制功能。

楼主:
明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