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为内径为0.6mm,外径多少合适?

楼主(2011-03-09):
过孔的内外经的关系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A:
外径>内径+0.3MM

网友A:
焊盘标准一般是外径=2内径。

网友B:
这个由PCB厂的钻孔定位精度和PCB板材品质共同决定,2楼说的是常规值,这个值一般PCB厂已经能满足。

网友C:
焊盘标准一般是外径=2内径。
引用 网友A:

外径>内径+0.3mm 0.6的内径,那至少应该0.9的外径
外径=2内径 0.6的内径,外径=2*0.6=1.2,该以哪个为准呢?
如果取0.8的外径有问题吗?

网友D:
“一般”的范围如何界定?

网友B:
“一般”的范围如何界定?
引用 网友D:

指PCB加工厂的工艺能力。

网友B:
普通PCB加工厂的工艺能力可以保证0.15mm的打孔定位精度,所以过孔外径=内径+0.3mm。焊盘则要考虑焊接的便利性,焊接点至少要求0.3-0.5mm的铜箔宽度(注意折合直径要×2),功率器件的要求更大一些,而功率器件的焊脚直径也往往较大。

网友D:
0.15mm的打孔定位精度,所以过孔外径=内径+0.3mm。

那么,钻孔精度应当误差不大吧?

网友B:
那么,钻孔精度应当误差不大吧?
引用 网友D:

你指孔径么?那肯定误差不大,但指定焊盘孔径时要留有余量,孔壁沉铜是有厚度的。

网友E:
我一般用的过孔就这几种
.3/.6  .4/.7  .5/.9  .7/1.2
外径选大点当然没问题,但要方便是否放得下

网友F:
一般大上20-30MIL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