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系统可靠接大地

楼主(2011-03-09):
有台高压发生器需要可靠接大地才能启动高压,如何设计一个小电路判断系统有没有接到大地上,将检测信号送入单片机,如果没接,控制仪器不能启动高压,本高压发生器输入220AC,有什么简单可行的办法,谢谢!

网友A:
给你的检测电路引一个可靠的参考大地平面。
检测高压设备的地与参考地的压差。
设个预知,比如大于1V就认为没有可靠接地。

但问题是怎么给你的检测电路引一个参考大地。有点像骑驴找驴。:lol

网友B:
哈哈,参考下,家装电工用的缺线检测器。

网友C:
有专用的接地电阻测试仪。

网友D:
其实应该从阻抗来考虑: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