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阶低通滤波器功能的单片机实现,离散形式

楼主(2011-03-09):
二阶低通滤波器的单片机实现,首先我查了一些资料,看到一阶滤波的差分表示方式是,
y(n)=a*x(n)+(1-a)*y(n-1)
y为输出,x 为输入, a为滤波系数。

但是二阶的滤波器,用单片机实现其功能,不知道怎么转化成差分方程,离散化。
看过电路的微分方程是, RLC 电路,
L*C*dy^2/dx^2+L/R*dy/dx+y=x

不知道在matlab 转化的命令,或者结果也行。
特此请教一下大家。
谢谢。

网友A:
二阶的跟一阶的离散化过程差不多,你可以拿matlab设计一个,然后离散化,matlab直接转也是可以的。

网友A:
网上类似的离散后的公式也很多,但是你不知道他的截止频率,不一定适合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那个工具箱或者命令,请介绍下
我看过程序匠人的资料,
同时我不太了解电路的滤波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