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结构体类型定义中的冒号代表什么?

楼主(2011-03-09):
typedef struct bGPIOx_CRL
{
unsigned int MODE0 :2;
unsigned int CNF0  :2;
unsigned int MODE1 :2;
unsigned int CNF1  :2;
unsigned int MODE2 :2;
unsigned int CNF2  :2;
unsigned int MODE3 :2;
unsigned int CNF3  :2;
unsigned int MODE4 :2;
unsigned int CNF4  :2;
unsigned int MODE5 :2;
unsigned int CNF5  :2;
unsigned int MODE6 :2;
unsigned int CNF6  :2;
unsigned int MODE7 :2;
unsigned int CNF7  :2;
}bGPIOx_CRL;

网友A:
这叫位域,是C语言基础知识。

网友B:
嗯, 是位域。只是这可能不是 C 的基本定义和基础知识。是编译器扩展出来的。楼主可以找一下编译器的手册。应该会找到位域的描述的。

网友C:
这就是标准C的位域。如果C得基础都没搞定,这个玩意的操作就交给ST那个库吧。

楼主:
谢谢3位的解答,学习了,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