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输入端问题

楼主(2011-03-09):
(无正文)

网友A:
只有电感是不够的,应该与之配合以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

楼主:
那在电路中L和C应该选择多大比较合理?

网友A:
5楼:
LC之积(假定使用单级滤波)决定了你需要滤除的“高频杂波”能够衰减多少。所以LC之积要由你自己决定。LC之积决定后,L和C的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变化,通常要考虑成本、体积等等。

网友B:
双线并绕磁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