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跟随器上的1K电阻啥作用?

楼主(2011-03-10):
这个跟随器上的1K电阻啥作用?

楼主:
就是那个R7的作用。

网友A:
按等式点看,R7为上拉电阻。

网友B:
这是LM324的内部特性造成的,否则在中点电压处会不准。

楼主:
4楼的哥们。。
这里输出的Bias不是1/2 VCC。 所以不是中点电压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去看LM324的输出级结构吧,不然又认为我在忽悠。。。sigh!

网友C:
首先,这个不是偏置用。这个类似上拉电阻,可以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
求6楼的兄弟解释一下吧, LM324的输出级是一个2个NPN的达林顿管上拉,外加1个PNP管的下灌。
中间还有一个Rsc 短路保护电阻。

那位怎么理解你说的中点电压处会不准,LM324 已经接成了深度负反馈的形式,所以来说Vout的输出与V+之间的差最多就是一个Vio.

那么通过加一个1K的电阻就能避免这个? 要避免的话也是在反馈支路里加一个和信号源输入内阻一致的电阻。

下面给出这个东西的完整的电路,是一个模拟的音频合成器。用来做音乐的。

楼主:
个人感觉同意7楼的说法,是增加驱动能力用的。

网友D:
我想法也与7楼一样

网友E:
上拉电阻啊

网友B:
运放需要上拉电阻?????????????????????搞笑吧!
加了电阻只能降低输出电流!

网友F:
和输入阻抗有关吧? 输出阻抗应该有条件的 这个电阻应该是根据输出阻抗的出来的吧

网友C:
是增加驱动能力的。
方框内是IC输出口的话,
如果增加R1就相当于集电极电阻变小,
而且一部分电流从R1上过,不会使IC内部的电阻通过的电流变大以致烧坏。

所以说就是增加驱动能力的

网友G:
6楼有可能正确,如果真是这样,说明对IC非常了解(大家也知道,通常器件不是理想的,在不同条件下参数会有偏移)。
不过--
我有个更简单的解释,上拉可以保证换其他OD的OP如LM393同样可用。没有上拉就只能用push-pull 的OP。

网友H:
应该是增加输出电流用的上拉电阻,看后面接的电路应该能明白。

网友I:
同意16楼的看法,

网友J:
扩展输出的动态范围?

网友K:
4楼说的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LM324的内部电路。输出级Q13是零偏置,Q6偏置电流也仅50uA,若带负载较轻,负载电流稍作变动,或其它原因如电源纹波,噪声等,都会输出输出级两管的状态反转,在反馈的作用下,Q5Q13基极电压将出现较大的扰动。加了上拉电阻,使Q13有较大的偏置电流,负载较轻时,Q13保持导通,工作于良好的甲类偏置状态,会改善运放的瞬态响应,使用输出电压更稳定。

网友:
学习了,以前用这个lm324也做过东西的

网友L:
获取偏置电压

网友M:
20楼的解释详细,不错

网友N:
539974楼说的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LM324的内部电路。输出级Q13是零偏置,Q6偏置电流也仅50uA,若带负载较轻,负载电流稍作变动,或其它原因如电源纹波,噪声等,都会输出输出级两管的状态反转,在反馈的作用下,Q5Q1 ...
引用 网友K:

请问"输出级Q13是零偏置“这什么意思了?
Q6偏置电流也仅50uA 是指流过Rsc的电流么?

网友O:
我在这方面没有深入过
但是我知道虚短虚断的原则
在运放的正极输入应该是vcc1/2,在负极也应该是vcc1/2,但是如果没有R7,负极的电压就是vcc了。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哈

网友O:
当然也有增加负载能力的作用

网友P:
问题太高深了。
楼主的lm324贴图是不是有问题?输出stage用两个NPN,这样的电路能干活吗?

网友Q:
需要仔细研究一下楼上的观点,受教育了!

网友Q:
有点高深,继续学习

网友R:
20楼ljm810010盆友分析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P:
6楼有可能正确,如果真是这样,说明对IC非常了解(大家也知道,通常器件不是理想的,在不同条件下参数会有偏移)。
不过--
我有个更简单的解释,上拉可以保证换其他OD的OP如LM393同样可用。没有上拉就只能用push-pul ...
引用 网友G:

我不懂。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就是为了兼容OD/OC输出的OPA.

至于那种‘中间点不准’的说法,我觉得不靠谱(其实,我都看不懂什么叫所谓的中间点不准,有没有晓得‘中间点’这个术语的?)。从常理上看,‘中间点’都不准的OPA还拿出来卖,真的。。。很sign

网友G:
20楼有道理,甲类偏置比甲乙类输出误差小,这点类似功放输出级。
实际测试输出空载最高电压VCC-1.08V,输入VCC-0.88V
GS324特性(VCC=5V)
P        N        O
4.04        3.99        3.92
4.04        4.01        3.91
4.04        4.02        3.91
4.04        4.03        3.91
4.04        4.05        0.06
5.05        4.16        3.91
5.05        4.22        0.06
5.05        4.26        0.06
5.05        4.49        0.05
5.05        4.98        0.07

网友S:
强烈期待更完善的解释!!!!

网友T:
增加输出电流拉电阻

网友P:
20楼有道理,甲类偏置比甲乙类输出误差小,这点类似功放输出级。
实际测试输出空载最高电压VCC-1.08V,输入VCC-0.88V
GS324特性(VCC=5V)
P        N        O
4.04        3.99        3.92
4.04        4.01        3.91
4.04        4.02        3.91
4.04        4.03        3.91
4. ...
引用 网友G:

你是在阐述那个中间点(middle point)不准吗?从你的数据上看不出来在测量中间点啊。如果是5V供电,中间点应该是2.5V,这完全在lm324的线性工作区内,我还是从前的逻辑--如果有你们说的那样‘不准’,那还卖什么,就靠便宜?那是中国人才干的事儿啊。

楼主给的应用电路图中,lm324对1.35V进行buffer,这仍然在线性区内。难不成加个pull-up电阻就‘准’了?

还有,如果一个上拉电阻就能使opa的输出级工作,那么我的结论是:这个输出级无需是push and pull结构,只需要是pull only,对吧??

那么,又回到从前的设想,只需pull结构就可以,且需要一个pull up才能工作的的OPA是那种呢? 答案应该是具有OC or OD结构的。

我不懂A类,b类,能讲的详细点么?它们用在运放准不准,合适吗?

网友U:
539974楼说的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LM324的内部电路。输出级Q13是零偏置,Q6偏置电流也仅50uA,若带负载较轻,负载电流稍作变动,或其它原因如电源纹波,噪声等,都会输出输出级两管的状态反转,在反馈的作用下,Q5Q1 ...
引用 网友K:

Q13应该是PNP的,如果单电源供电,Q13截止,Q6做输出,双电源供电,Q6,Q13互补输出,输出端加上拉,可能就是增强驱动了。从输入看,使输入级三极管正常工作,反相端至少要比运放电源低2.1V左右,在反相端加上拉,VCC最好比运放的电源低。觉得这电阻,没必要吧,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