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磁阀的问题

楼主(2011-03-10):
大家好!
     关于电磁阀在上电瞬间电流是否是最大的?

网友A:
电磁阀是一个L负载。
是否像电机那样开启电流很大,和控制方式有关。

楼主:
但是我的好多同事都说电磁阀在上电瞬间,电流是最大的!  但我到现在始终也不同意!
因为是感性的,所以上电瞬间,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应该缓慢增加,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是开关阀还是比例阀?

网友B:
是不是漏感的影响。
上电瞬间,电流有个暂态冲击。

网友A:
电容才会有电流冲击。
上次有个帖子里开关阀的上电电流响应曲线,是一个二段式上升曲线,没有冲击。

网友C:
电磁阀在上电瞬间电流最小

网友D:
晕。照你们的说法接触器也是上电时电流最小?另外,电磁阀如果是一个L负载,加直流不是就烧了?

网友E:
电磁阀和接触器,以及一切电磁铁类负载,都是导线绕的,除了电感之外还有电阻。电阻够大,加直流电压时就不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