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赐教瞬变抑制二极管

楼主(2011-03-10):
(无正文)

网友A:
TVS?
baidu一下都有了

楼主:
我要花原理图,不知道这个东西的符号,楼上知道吗?BAIDU上找不到

网友B:
那东西有双向的,有单向的,比如1.5KE400CA和1.5KE400A,前者是双向的,后者是单向的。双向的画两个对着的二极管,单向的画一个就可以了,我一般就是这样,仅供参考!

网友C:
用稳压管的符号,注意有单向和双向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