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复用单片机串口

楼主(2011-03-10):
问题是这样的,单片机想与两个地方通信,这两个通信都要用到RxD和TxD这两个口,一方面这两个口要跟SN75176接在一起收数据,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这两个口把数据发给另一个单片机,而且另一个单片机只能串口通信。如果要SN75176和另一个单片机都要接在RxD和TxD这两个口的话,通信会乱(单片机在接收数据时会影响另一个单片机),请问各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弄一个协议

网友B:
我觉得呢,通信质量有没有很高的要求呢,没有的话用IO口来模拟一个串口吧。要不就换单片机,两个串口的很多。

网友C:
可以采用485总线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D:
多机通信

网友E:
按照你的意思是A单片机收SN75176的数据再发给B单片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A单片机rxd接SN75176的txd接收数据,然后A单片机TXD接B单片机的RXD发数据。如果都要求双向的话只好多机通讯了。。。

楼主: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首先B单片机是要发送数据给A单片机的。再者B单片机不能烧程序进去了(是别人的产品),所以如果是多机通讯的话,似乎不可行。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种器件,像开关一样的,需要跟他通信时就开,不需时就关。我想这样就可以了。不知道哪位大侠见过??

网友F:
如果不是同一时间都要发送给485和另一个单片机的话,那就可以用模拟电子开关切换你的MCU的串口线,不同的时刻切换到485 或 另一个单片机即可。

模拟电子开关:74HC4053。

网友G:
很好实现,俺们就是复用的串口,有兴趣探讨加我QQ:756343289  请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