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驻极体话筒放大电路倍数计算

楼主(2011-03-10):
这是在网上看到的三极管驻极体话筒放大电路
设MIC的内阻是Rm,则信号源的输出内阻是R1//Rm
三极管be间等效电阻是rbe,电流放大倍数是β由于R2在Q1的基极--集电极之间构成负反馈,那么R2折合到输入端的阻值是R2/(1+β*R3/rbe),把这个折合到输入端的电阻记为Rif。则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是Rif//rbe。
最后算出电压放大倍数为[(Rif//rbe)*β*R3] / [(R1//Rm + Rif//rbe)*rbe]
1:为什么R2折合到输入端的阻值是R2/(1+β*R3/rbe)?
如果是我的话输入阻值就是R2/(1+β)
2:为什么电压放大倍数为[(Rif//rbe)*β*R3] / [(R1//Rm + Rif//rbe)*rbe]?
如果是我的话放大倍数为(R2//R3)*β / (R1//Rm + Rif//rbe)
3: 为什么说R2构成的负反馈是依赖于信号源内阻的,如果信号源的内阻很小接近于恒压源的话,那R2构成的负反馈的作用就基本没有了?
呵呵,还是新手,问题有点多,(第三个问题有点明白了,其他的两个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A:
这个问题建议楼主去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前面关于三极管基本应用电路的相关章节,用微变等效电路来分析。

网友B:
上学时,也做过三极管驻极体话筒的东西,发现如果用一个三极管进行放大,用示波器观察到的声波信号,相当有限,后来改用两个9012的三极管级联,看到波形幅度大大超过以前,存储进语音芯片的声音,播放出来也非常清晰。关于放大倍数,就如春哥说的一样,自己先把模电基础,有关三极管的部分看看吧,,尤其是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C(2012-04-03):
3# china_tongxin 最近也在搞语音信号采集,能否问一下两个三极管级联的电路如何实现??

网友D:
可以近似认为等于R2/R1。

3#,两个管的就好办了,工作稳定,交流、直流都可以有负反馈,直流工作点基本不需要调整。可惜我贴不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