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电源稳定性

楼主(2011-03-10):
请问各位大侠:单片机电源VCC的稳定性要求高不?

网友A:
大侠不敢当,这当然是越高越好了,不同单片机要求是不同的,一般datasheet都有的。。。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挺重要的吧,一般电路应保持电源的稳定性吧

网友C:
可以说相当重要,不稳容易使MCU跑飞,读取外部管脚电平时容易误报。

网友D:
有些单片机上的AD参考电压来自外部输入的

这里要求比较高

有些MCU工作电压范围相对宽一些
我想用7805之类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大部份用78L05,方便,便宜,小巧

网友F:
不同的单片机对VCC稳定度的需求不同,这要看它的DATASHEET,一般情况下,稳定性不高会导致,不必要的干扰,如程序跑飞,时序混乱,定时不准确等

网友G:
越高越好  主要看数据手册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