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电源稳定性

楼主(2011-03-10):
(无正文)

网友A:
不高,2.7V~3.6V,正负10%的波动都能接受啊。

网友B:
单片机属数字电路,对电源的稳定性要求不如模拟电路高。但单片机具有A/D或D/A功能的,往往对电源要求比较高。

网友A:
注意一下maychang老师所说的模拟电路以及复位电路就OK了。。。

楼主:
10%的波动是不是大了些?单片机不会被烧坏吧

网友A:
5# manmanni80 大胆的用,烧不了。当然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C:
不过压就不会烧坏,电压波动范围只要不影响器件的功能即可,注意限制高不要过压,低不要引发复位,那么对纯数字电路而言就问题不大。

网友D:
要求高不高,自己看单片机数据手册,没有一概而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