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5V 升 12V)

楼主(2011-03-10):
请问:
       5v升12v,电流2A,有性价比高的方案或模块吗?

网友A:
34063加扩流应该可以

楼主:
看到好多评论,说是此颗料容易坏,不知道是何原因。

楼主:
实际上我需要7~20v输入,12V,2A输出的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B:
去LT、MAXIM的官网上看选型资料。

网友C:
推荐使用TI的TL1963A,输入和输出完全达到你的要求,两片级联输出电流达到3A,给你一个连接。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l1963a.pdf

楼主:
我看了你提供的资料,好像不可以吧。
我的输入电压范围是7~20v,但是输出要稳定在12v

网友D:
AP1609  VIN:2.5-6V  VOUT:3V-17V 是可调的Vout = 1.23 (1+R1/R2 ) , R 2 = 10K~100K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