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关电源之功率电感设计原理

楼主(2011-03-10):
由于最近使用的开关电源的频率从100K,300K,变化到了 1M, 2M,3M的开关频率,由于我了解到铁氧体的磁芯在高频下的磁耗增加的很厉害,请高手提供这方面的设计原理,我需要定量确定具体选择什么样材料的磁芯,电感值,之内的参数,谢谢了

网友A:
3m???
楼住做什么的?

估计到3m  得用4f1,3f5的了

网友B:
3m???
楼住做什么的?

LZ的签名上有写

网友C:
这个材质问题涉及到厂家的定义,你最好找一家好点的厂家要他们提供相应的规格资料给你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D:
这个问题值得 研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