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析VD是输入短路保护作用的?

楼主(2011-03-10):
图 4( e )是一个三端稳压器电路。图中 C 是主滤波电容, C1 、 C2 是消除寄生振荡的电容 ,VD 是为防止输入短路烧坏集成块而使用的保护二极管。

VD 是为防止输入短路烧坏集成块而使用的保护二极管。这句话我看不懂。

哪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可能是因为输出上面有大电容。
输入短路的话,电容通过VD释放。

如果没有VD,Ui短路的话,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7805输出可以看做一个NPN的大三极管,反压有可能损坏。(应该是eb反向电压)

可能有的78系列有反向保护(只是猜测)

网友B:
2楼正解,的确是这个作用

网友B:
电源输出一般有大的有极性电容,当电源一短路,或者遇上停止工作,储能电容内能量会从输出端灌入。有VD可避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止电流的倒灌是吧?

网友C:
楼主引述的说法不对,78系列稳压IC的内电路决定了输出不能反偏,否则可能烧毁,当78系列输出端带有较大容量的电容且输入端失电后相对输出端会迅速降压,从而造成芯片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这时二极管的引入则限制了输出与输入端的压差,从而保护了稳压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78系列稳压IC的内电路决定了输出不能反偏”,这里的“反偏”是指电压反向电压吗?

网友D:
请教LZ:输入短路指的是什么,是输入端和地端接在一起吗?如果是,输出端还会有电压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