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对轨运放输出低电压能低到0V吗?

楼主(2011-03-10):
朋友们帮忙,我想输出0-10给变频器。
用了DA芯片,然后准备进运放同向放大,运放选择问题求教!

运放AD8567 正12V单电源供电 输入输出轨对轨。
芯片资料: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8565_8566_8567.pdf
运放输入0-2.5V,我想输出0-10V。不知道在输入0V的时候,能不能输出到0V?以前没用过轨对轨运放,请有经验的大侠给个回复。

楼主:
不能输出到0V的话,一般能到0点几呢?
手头没有这种轨对轨运放,没法做实验,望有经验大侠说说!

网友A:
re LZ:

可以接近零电位,但那时驱动能力会有下降(通常减低不少)。具体看相关数据手册。

楼主:
谢谢HWM回复,
手册看了,能不能说一下和这个性能相关的是哪个参数?

网友A:
to 4L:

看“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表中的“Output Voltage Low”。

楼主:
明白了,再次感谢HWM。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