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删除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1-03-10):
我在使用PADS9.0的时候,在修改原来已经做的好PCB基础上(将一个器件从PLCC52改成QFP44封装),想通过修改来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新的PCB,可是在删除不需要的元件时,与删除元件时相关的网络全被删除了,想请教大家,如何在删除元件时,相连的网络和走线不会被删除,,请各位给点建议和方法,谢谢了!

网友A:
按理说,只在layout上面是不能直接删除元器件的,除非使用工程更改.一般不推荐在layout上进行元件更改.
可以在schematic上修改,然后通过ECO到layout上去,就ok了.

网友B:
2楼是正解~

网友C:
去掉设置里的,调整元器件位置和删除元器件走线一起移动的功能。在PADS设置中有一个选项,选择后,移动元器件,元器件的走线会在你放下元器件后重新自动调整的功能,你需要禁用它,再删除元器件或者移动元器件。

楼主:
楼上,兄弟愚钝,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功能菜单,请具体指明一下好吗?多谢!

网友C:
里边的第一个选项,把去掉勾选。如图:试试看,是不是正确了。

网友D:
2楼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