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或地)用网络标识vcc或用电源符号

楼主(2011-03-10):
在原理图中,电源(或地)用网络标识vcc或用电源符号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284093673/Image/%7Boi(3z)k@sw5ak]1(ebxy$g.jpg表示是不是可以互换

网友A:
看不见图。

原则上,网表只要ID有对应关系即可,怎么命名都行。

但是规范性上来说,还是按照VCC/GND/AVCC/AVEE/AGND之类的来命名。

做到“人”如其名。

网友B:
保持一致就行,否则网络连接表会认为是不同支路。

网友C:
只要网络名称一样,就是一样的
和表示网络的符号外形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