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朋友帮忙看一下这个SP6641B电路

楼主(2011-03-10):
如图:

按上面的电路图画的PCB,除了ZHCS2000用SS34替换外,其它器件参数都一样,输入是3.7V锂电池,想升压得到输出电压为5V。
问题1:
我买的SP6641B的器件上写的是Q116,不知道这个器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问题2:
电路板焊接完成后,输入多少伏,输出就多少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shdn怎么接的?
是不是一直关机着。

楼主:
SHDN是悬空的

网友A:
知道什么原因了吧。 好好看资料去!

网友B:
L1和C2 可以在时序上起到延时的作用

网友C:
shdn???自己看说明书去。

网友C:
总要处理下shdn----也就是工作模式选择下吧----类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