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电路中直流耦合的差动放大器能工作么?

楼主(2011-03-10):
看了很多解释说,双电源运放的正负电源是不必对称的,我也是这样理解的,此时对于反向放大器来说,输出的0电平只能由正输入的地电平所决定。假如改接成差分输入电路,那么这正极输入的电平是浮动的,输出的0电平也必然跟着浮动,这时输出的差分电压叠加了这个浮动的“0 电平”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re LZ:

原则上,运放只有“正负”电源,而没有特别的零位要求,这是其自身构造所致。但由于“正负”两端必须预留一定的电压空间(其范围内不能保证线性和驱动能力),因此信号电位中点(一般为直流电压,纯交流为零电位)通常是定在其正负电位之中点为最佳。当然,特殊情形下可以偏一点,只要保证信号别碰壁即可。

你所说的运放输入“0电平”,我理解可能是指运放的共模输入成份。反向比例放大器由于一个输入端固定在零位,因此其输入共模变化很小(几乎不变)。而正向比例放大器由于其输入端随输入信号变动,所以共模变化会较大。但只要不超过运放的技术参数的极限,一般问题不大。

至于你所说的“查分输入”,那是另外的一种放大器的形式,与上述没有太大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原文提到的输出“0电平”是指正负输入电压相等时的输出电平,并没有提到“输入0电平”。
其实我觉得运放的差分放大与正向放大、反向放大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向放大、反向放大只是相当于把差分输入的正负两个信号中的某一个通过串输入电阻接一个固定电平(通常是芯片电源的中间电位)。而通常的交流差分放大器由于电容的隔直,也可以通过偏置电阻把正输入接到固定电平,这样来设定工作点,使得输出在这个工作点上下波动;但直流的差分输入无法这样设定工作点(加偏置电阻只是对直流输入信号进行分压),我就不能确定输出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了。

网友A:
to 3L:

输出是否为“0电平"(如果输入为零),那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其和信号零点在正负电源中的位置确有关系。一般设计,零点若处在正负电压的中点的话,失调电压会较小。

另,运放的输入和一般意义的差分放大器的输入是有所区别的。这一点,可参见相关书籍。

网友B:
呃,,,楼主想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