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产品中地线的处理:信号地,外壳地线以及屏蔽地

楼主(2011-03-10):
现产品中电路板中信号地,以及产品与外部的电路接口屏蔽线地,产品的外壳地,如何连接?

上次设计产品的时候,信号地与屏蔽地以及外壳地悬空,导致屏幕闪烁,于是将这些通过导线直接连在一起。但是屏蔽地和外壳地是不干净的,尤其是在比较恶劣的环境,给电路造成很大的干扰,请教高手是如何处理的,谢谢。

网友A:
根据不同环境和具体应用,这些“地”都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没有单一的方案。若只要简单地将其连接在一起就了事的话,那些“地”也就没必要分别命名了。

但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有个“主心骨”——可靠的大地。若没有这个,无论是屏蔽还是悬地,都不可能靠谱。

网友B:
屏蔽地和外壳地、保护地在大多数情况是接在一起的,信号地与它们是否连接则要具体分析,不过有一个原则是如果需要接在一起,则一定是单点接地。即保证屏蔽地和外壳地、保护地上面的干扰信号不要在信号地上产生电流,信号地上耦合的干扰电压只是跟随接地点浮动的共模电压,不会影响系统运行。

网友C:
外壳地通常接大地,屏蔽地和信号地则要看情况,系统不同处理方法就不同,EMC设计是一项需要硬功力的软技术,没有普适的招数。

网友D:
PCB整体布局,相对来讲,总是有相对比较干净的GND,那么脏的GND就需要隔开,但是又不能完全隔开,需要依照在适当的地方用0ohm连接起来,否则容易出EMI问题

网友E:
电路板中信号地,以及产品与外部的电路接口屏蔽线地,产品的外壳地,如何连接?
楼上大家说得很多.
其实此外, 还有模拟地, 数字地, 功率地等, 都要尽量分开考虑, 适当连接才能得到好的效果.
这东西非三言两语, 专业的书籍会讲得很透彻, 网上能找到这些资料, 好好研究一下吧

网友F:
现产品中电路板中信号地,以及产品与外部的电路接口屏蔽线地,产品的外壳地,如何连接?上次设计产品的时候,信号地与屏蔽地以及外壳地悬空,导致屏幕闪烁,于是将这些通过导线直接连在一起。但是屏蔽地和外壳地是不干净的,尤其是在比较恶劣的环境,给电路造成很大的干扰,请教高手是如何处理的,谢谢。
-------------------------------------------------------------
1、屏蔽地可以和保护地连接在一起
2、保护地一般选择接大地
3、设备外壳一般和保护地连接在一起
4、电路板中的信号地一般就是电路的参考地
5、在工业控制设备中,参考地可以选择悬浮或者和屏蔽地连接在一起
6、屏蔽地和外壳接大地的话,如果接地良好可靠,则不会有太明显的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