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问题: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mbctype.h'

楼主(2011-03-10):
小弟是新手,在VS2005下写程序发生如下编译问题:
G:\编程调试软件\sdk\include\ARMV4I\shellapi.h(321)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SHFILEINFOW'
1>G:\编程调试软件\vs2005\VC\ce\atlmfc\include\afxv_w32.h(227)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mbctyp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应该是和多字节字符集有关。急!!!!

网友A:
1,你的工程设置里是用的unicode?搜索头文件,看SHFILEINFOW定义在什么地方
2,google下吧,也是unicode设置问题

楼主:
我定义的是多字节字符集,如果我定义unicode,我的程序就要改成
void CMy1Dlg::Onok()
{
        CStatic* static1 = (CStatic*)GetDlgItem(IDC_STATIC1);
        static1->SetWindowText(LPCTSTR("东方明珠"));

}
红色为修改地方,但是在WINCE上文字显示不出来

楼主:
问题解决了,程序改成void CMy1Dlg::Onok()
{
        CStatic* static1 = (CStatic*)GetDlgItem(IDC_STATIC1);
        static1->SetWindowText(TEXT("东方明珠"));

}
编译就通过了,而且在WINCE上显示也正常,在MSDN上查到的TEXT()是区别unicode和另外一个编码方式的,但是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如果我在项目属性上设置为多字节字符集,是否可以在VS2005上的MFC智能设备应用程序的编译中通过,我现在如果选择多字节字符集。
G:\编程调试软件\sdk\include\ARMV4I\shellapi.h(321)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SHFILEINFOW'
1>G:\编程调试软件\vs2005\VC\ce\atlmfc\include\afxv_w32.h(227)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mbctyp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就会出现如上错误。

网友A:
wince应该只支持unicode.

网友B(2012-08-23):
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