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3-10):
急,望各位大侠解释一下这个FDS4435A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vout_en为高,pmos导通,12vout有输出。
vout_en为低,pmos截止,12vout无输出。

网友B:
pmos做电源开关
详细:
    en为0时,npn的q5截至断开,q6的|Vgs|<Vgs(on)的值,也就截至了,12Vout也就没了。
    同理反过来就开了

网友C:
FDS4435A 是低电平有效,靠12Vout-en 去导通P型三极管,拉低Gate,从而达到控制输出。FDS4435A 内部寄生二极管,是用来快速放掉C23电容的储能 (纯属个人理解,欢迎指正)

网友D:
一句话,这个电路的功能就是用12Vout-EN去控制12V的开和关,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请看2楼的说明

网友E:
PMOS很贵啊,其实用功率三极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