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程序片外FLASH启动问题

楼主(2011-03-10):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能否将程序代码烧写在片外FLASH中,而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又能对此FLASH进行读写操作?我现在在用LPC2470(在LPC2478中已经调试通过)做一个简单东西,因它没有片内FLASH,故只能烧写在片外.而我在程序运行时需要通过这个FLASH与FPGA进行数据交换,现在的问题就出在与FPGA通信这块,其它的功能都能实现.盼各位高手能够指点.

网友A:
我只是个菜鸟,但是看了你的问题只想说两点。第一,“能否将程序代码烧写在片外FLASH中,而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又能对此FLASH进行读写操作?”这个问题你已经自己回到了,答案就是“可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FLASH与FPGA进行数据交换”。我想你该把自己的问题具体化点。你的初衷是想让他们如何进行数据交换呢?交换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交换的信息出错,还是根本就无法交换,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呢?
我刚学不太懂,但是就是感觉你的问题没有表述清楚,所以即使别人想帮的话也得详细问问才行。所以你该补充下自己的问题。
别拍我啊,呵呵。只是想说下而已。没帮到你也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