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按键功能要测哪些内容?

楼主(2011-03-10):
小弟现在做了快触摸按键功能的显示板,需要测哪些项,谢谢!

楼主:
要测试它的灵敏度,需要在哪些条件下测试,谢谢

网友A:
测功能、灵敏度、抗干扰性、邻位分辨率等,测灵敏度要在电磁环境干净的室内进行,用特定的电阻体和特定的压力进行接触测试,这个条件往往大厂或专业测试、实验室才能具备,相关设备和材料非常昂贵,没有的话花钱送检吧。

楼主:
我想问下,如果在触摸按键的引线上加测试点,会不会影响按键灵敏度

楼主:
跟温度,等因素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的 硬件图纸

上图来分析

网友C:
温度也属于一个外部干扰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