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电缆线线径怎么选择呢

楼主(2011-03-10):
嗯现在又一个加热的仪器,加热管的功率是1800W,电压就是220V,电缆线则用铜芯的那种电缆线,那么选择电缆线的线径怎么选?1.5mm2,1mm2,还是再粗的。看选线口诀觉得每个**里的口诀都不一样。麻烦大家有知道的说说。O(∩_∩)O谢谢先

网友A:
如果距离不远,线损可以不计,应选择截面积大于1.5mm^2。

网友B:
搭车问一下:普通情况下,
1mm^2铜线是不是流5~7A?
单根跟多股有没有区别?

网友C:
有线缆参数表,去查查,距离远时要留余量。

楼主:
按照这个算的话要2.5mm^2

绝缘导线载流量估算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导线截面(mm 2 )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是截面倍数 9 8 7 6 5 4 3.5 3 2.5
载流量(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估算口诀: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 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 6×7、10×6、16×5、25×4。“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 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 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 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 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 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网友D:
我也不会算,但凭我的感觉,要2.5mm或4mm的线

网友E:
明线按每6A/mm2计算
暗线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