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1-03-10):
(无正文)

网友A:
给它通电,就启动, 断电就停止. 不知道你还想知道什么?

网友B:
简单一点,就是用继电器
复杂一点,用电子开关

网友C:
网上随便找个电路就行

网友D(2011-04-15):
可以加一个开关的,或者加一个继电器,都可以。简单方便。

网友E:
可以加一个如IRF740的开关管,然后控制其导通就可 以啦

网友F:
用个mos管做开关就可以了,比如2302。
注意给马达并联续流二极管和吸收电容。

网友G:
TMS320F2812

网友H:
那就看你要手动,还是自动,若是手动可以装个开关,自动就用继电器(起开关作用)得电的时候就接通

网友I:
这就要看你的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还是直流无刷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