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ED020I12-FI用于IGBT驱动的疑问

楼主:
如图,Db 用4148.Cb,C2选2.2uF电解电容,R1,R2选8.2R电阻。
这个是英飞凌的典型应用电路。/SD接5V高电平。比较器,过零检测器全都接地。
用于驱动两个IGBT单管。
InH ,InL 为单片机控制信号。
在实验开始前, 用示波器看过波形如下:

那么,在实际接入之后,上电,紧接着跳闸,然后检查发现低压端输入电阻损坏,
两IGBT损坏,高压端输出对高压地短路。
求原因,有哪位大侠用过这个片子?

2011-03-09  (337.35 KB )

网友A(2011-06-23):
VSH应与Q!、Q2的中点相接,
故障原因可能是上下管同时导通了

网友B(2012-07-18):
GDNH是接VS??楼主这个电路出处哪里,datasheet好像没说这么连